联想一体机,买不到一个月,只认原来改的XP系统?求助

楼主(2011-01-19):
联想 IdeaCentre B505-终结者II型,amd四核,4个G3代内存,500G硬盘
现象:装机时改的XP系统,并做了镜像,回家又安装了win7,双系统运行,
现在感觉现有XP系统不好,想更换其他版本的XP系统 。换了系统盘若干,包括安装版,u盘,都上不了,可镜像恢复原来的XP,
但安装win7却相当顺利,求解呀?

网友:
做双系统一般先安装低版本,再装高版本,你这个问题需要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先安装XP再安装W7

网友:
肯定不行的.你装了win7后引导记发不不一样了.win7用的是grub引导管理器,因mbr被修改成了grub,GHOST版是不会修改mbr的.所以你无论怎么GO都没有用的.你要装XP必须用原版装才行.这样才能修改mbr或都用分区软件重建mbr.很多分区软件都有这个功能的,找得到的.

网友:
win7会有个100M的引导分区,用ghost装不了。要用安装版的

网友(2011-03-14):
学习了啊!!这个都没去搞过

网友:
兄弟备份错了,你向锅里加盐可喝的还是原来盛的那碗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