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SL 更换两块显卡依然不显。

楼主(2011-01-19):
显卡我有信心做好了,我买的是全新的两块,两块装上去,电流跳的很漂亮,不知道ATI-216这种显卡倒底怎么了,屏线接口色差时钟都有电压,就是没有LCD开启信号,查电路LCD的开启信号就是显卡发出的,而且内外接都不显。
华硕
显卡

网友:
这时候该没涮个BOISB了

网友:
还没有刷BIOS,可惜没有这个BIOS座。呵

网友:
sis的北桥吧,可能是这个北桥有问题哦!我有一块这种板很不稳定,得几天就不得,主板变形太厉害

网友:
是的,是SIS北桥,这机子原来 是外接显,伴有花屏,内接不显,可以听到声音,加焊了一下显卡,结果显卡短路了,取下了,订了两块全新的,装上去总是内外接都不显,就是没有LCD开启信号,北桥我也弄过了,显存做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是独立的显存吗?是的话换下显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