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N进水机的维修

楼主(2011-01-19):
本本维修之防BGA返修投票: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9091&page=1#pid3368275

昨天正准备下班的时候同行送来ASUS Z99N主板,说是进过水,告诉我板上有哪几个部位发现有水,我拿到板后先用洗板水清洗了一下进水部位就下班了。今天上午一来就开工:

1、目测,发现MAX8725的16、17、18脚已腐蚀,换之。

2、测量各大电感,没有发现短路,插上电源,待机0.01A,不触发。
3、竟然原MAX8725已腐蚀,就先从它查起:果然,此芯片第6脚ACOK仅0.78V。
这样的话有可能是MAX8725条件没满足,第6脚没开漏输出,也有可能是外围电路出问题,如:无上拉电压等。
如图:

经一番检测,排除上拉,排除Q3000,换的新MAX8725应该没问题,就只剩Q8806了,换之,ACOK正常为5.3V。

4、待机仅0.01A没变,再查,竟然+5VSUS、+3VSUS都无输出,哈哈。
如图:

由TPS51020控制产生。
经查,此芯片PIN24仅9.8V,查r8118坏,换之,+5VSUS、+3VSUS正常输出,待机变为0.04A。

5、通电触发,电流跳变至0.15A就掉电了,明显上电不全。进水的机器就这样,再查吧……
这次用示波器了。。。。。最后查到+1.2VS_HT未能正常产生。

经一番详细检测,确定+1.2VS_HT未能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此处的+12VSUS电压没有。要不此电压本来就没产生,要不断线,最后查到产生+12VSUS的芯片U8100。

6、如图:

经查,外围正常,换此芯片后故障解决,机器亮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问题一找一个准   厉害

网友:
修机思路不错,对了,要是能发些信号常见电压就好了,没有波波,就只能靠电压来修机,能多看看就能,有写经验了

网友:
U8100是干什么的??

网友:
哎~~没有波波就真麻烦啊

网友:
思路清晰,一路直下~~~射门~~~

网友:
查图纸、找时序虽然不一定很快,但是很有效。

网友:
思路清晰 故障定位准确  像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理论分析很正确!进水的机器电DC-DC电路坏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产生+12VSUS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好贴

网友:
开起那个MAX8725是什么的?控制哪里的?

网友:
见招拆招,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好。楼主修这板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跟着一起进步啦

网友:
那个1.2V的没电感的  楼主怎么知道那个管子就是 1.2V输出呢?看图纸的吗?

网友:
楼主修这台机器花费了多少时间....

网友:
精彩分析

网友:
进水机真难修,楼主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快10点钟的时候开工,12点把贴发出来。

网友:
我也想知道U8100是干什么的??

网友:
老师,进水的机器你敢修,厉害啊,像我们这些新手一般都不敢动,就是偶尔修好也是落下后遗症啊!

网友:
这个强,收藏了。回头在看看。

网友:
问下产生+12VSUS的芯片你是怎么确定是它的呢

网友:
向楼主学习,思路清晰定位准确!

网友:
不简单啊,呵呵,厉害

网友:
本本维修之防BGA返修投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9091-1-1.html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lz思绪清晰,手到擒来。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