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1V耳机没声音

楼主(2011-01-19):
今天接到一台asus-m51v的机器 喇叭有声音,接上耳机没有声音,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下耳机的插孔看下

网友:
在补充一下,耳机孔不插到底偶尔有声音,只是很小,插孔换过了不行,用没有可能是声卡芯片坏了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