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正确下载PDF资料啊?

楼主(2011-01-19):
请问如何正确下载PDF资料啊?为什么我下载后变成网址链接了!
我知道怎么下载了,就是用“另存为”,不能用迅雷等软件下载!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下载 的   你有没有PDF软件啊

网友:
有些网址不能用迅雷之类下载,下载下来是网址。而要点击右键另存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用的迅雷下载的,不知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PDF软件我有啊,装了两个呢,挺高级的软件,自动识别PDF文件。主要是下载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有可能是连基本的下载都不会

网友:
不要用浏览器,把地址复制到ie里,按步骤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