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8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1-01-19):
   G31板没有北桥供电,查到由RT9218提供。检查RT9218只有11脚有5V电压,5脚有2.3V。其它脚都没有电压,怀疑RT9218坏了,但手头上暂时没有RT9218。所以请大家确认下是不是RT9218坏了。
13脚应该是RT9218开启电压吧?14脚是什么脚?这个IC的工作条件是?

网友:
BOOT 都没电压吗?? 很有可能击穿了

网友(点评):
1脚也没有。但就是手头没有IC换。

网友:
14脚是电压检测端,给BOOT提供驱动电压的

网友(点评):
是接什么的?

网友:
拆下IC测量1脚11脚有5V其它脚都没有电压!

网友:
接的是上下管输出电压,在内部连接上了,你可以查PDF查出来,用于给BOOT引脚上那个电容充电,保证有足够的电压驱动上管开启。

网友:
查下D1是不是击穿了。没的话就换电源IC

网友(点评):
管子我检查过了,没事!IC正在购买中!

网友:
11脚电压只有5V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如果说12V电压只经过R3降压电阻进11脚的话,11脚应该有10.XXV-11V的电压才对,查查上级电路

网友(点评):
不是的,PDF是12V的,这不是原板图!

网友:
13脚有个开启信号啊

网友(点评):
这个开启电压为0是哪里提供的?

网友:
13脚电压为0,你可以试下断开此脚,测有无电压。应该是开启信号没到此脚 。看你图纸是有个场管来控制的。看下有无此场管,G极高电压就会拉低此电压。

网友:
简单的想法,就是外围的电路能测出来。I C测不出来。你可以把外围的都看一下。如果都好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反相去想想。。

网友:
有时要求这个条件那个条件不是咱们维修一定要用的。思路问题。

网友:
先测11脚有无供电,再测13脚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2015-02-04):
换掉试试便知   有的时候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