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4寸的灯管功率是一样的吗,家里24寸显示器想自己换灯管

楼主(2011-01-19):
家里2台24寸的液晶LG显示器屏幕亮度很暗了,打算自己换灯管,

不知道淘宝上24寸灯管是否通用的

网友:
灯管都是标准的,只要你不要将规格说错了。

网友:
灯管老化那么快么

网友:
只要能装下都可以用 啊

网友:
我的LG显示器用鲁大师看的屏幕是23.6,淘宝灯管23.6尺寸都不一样,不知道该买多大的尺寸求助

网友:
你把灯管拆下来量下尺寸多长,你说长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