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玩游戏正常看视屏蓝屏,求教。。。。。。。。。。。

楼主(2011-01-19):
上网玩游戏正常看视屏蓝屏,求教。。。。。。。。。。。
游戏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吧!一般来说应该是与系统有问题...

网友:
播放器问题,是PPS吗?

网友:
可能中毒啦

网友:
用软件测一下内存

网友:
一看播放软件,二看内存,看视频时占用内存较大。

网友:
卸载播放器,重新安装并重启。
问题仍然存在用mhdd扫下硬盘。
没坏道后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
关掉显卡的硬件加速试试,要不换系统试试

网友:
先重装个系统 不行 换个内存 在不行 就怀疑硬盘有问题了 这个人的愚见 希望对你有所提醒!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吧 不好确定哦,,先排除下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时电源供电给显卡的电法不给力造成的

网友:
先考虑软件。如系统,视频软件。及显卡驱动。如果弄过了还是不行,那就考虑显卡了。

网友:
首先要排除软件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播放视频的插件要重新更新,再不行就得重做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