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星N148不开机

楼主(2011-01-19):
朋友的机子入手不到三个月,由于原配电源坏掉,前天换了一个电源插上去之后就不亮机了,当时是关机插的,不知道是不是烧掉了,会烧到主板吗,在线等

网友:
电源不合适引起的,也许没有烧主板啊,你看看电源适配器的功能和你本本上面标记的电源功率一样么

网友:
问了朋友说是一样的,现在已经送修了

网友:
又给我们维修的送钱来了

网友(点评):
2B是来搅局的吧,说的话听了让人都不爽,不说我们做维修的要不要花精力和时间去修机了,人家才买几个月的机器会拿我们维修点来修吗?

网友:
估计是查电源的时候,击短路了。我着里就有客户 先把电源查到机器上,在插22V市电。然后就不加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教养的东西,你全家都是2b,我只不过随便说句,干你鸟事你不爽自己滚开就是。针对楼主的发帖,人家说入手,二手也是入手,如是全新的品牌机,原配电源坏了,拿去售后换了就行了。你自行换了电源搞坏了可不要让商家知道否则你就有麻烦了。楼主基本自己什么都没检查就拿去什么修了,至少先调恒流源查一下嘛。看是什么情况,待机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