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华硕M2A-vm第一次开机不启动

楼主(2011-01-19):
一块华硕M2A-vm每关机半小时再开机,就不启动,诊断卡显示00,电源指示灯不亮,但主板上的灯显示正常,开机等一会按重启正常开机,在关机关插座卡机正常开机,再停半小时开机还是不开机,机箱电源指示灯不亮,求是路,在线等,先谢大家了。

网友:
有元件老化,,查开机电路

网友:
主板上面的电解电容,老化了,这种情况都是很多电容老化, 找到老化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就好了

网友:
开不了机的时候触发测试点电压多少?

网友:
我这也有块一样的主板,但不过内存。  还报警1长俩短。显卡警报

网友:
开机线路,不行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