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的MOS管为什么会接地?

楼主(2011-01-19):
上电保护,风扇转下就停,再次触发还可以。 测MOS管的S级  是接地的 此板就一MOS管,不存在上下管,
拆下MOS管,可以正常触发。 杰威845的板子  板子没型号。 谁能给下思路?

D级是由RT9173控制的。

网友:
北桥短路了

网友:
不对,如果D极接RT9173应该是红线或橙线短路了,你打一下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D级接RT9173的5678脚,打ATX电源接口 阻值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么说场管的D极和9173的5到8脚是接的橙色线,S极接的是内存供电引脚,那还是北桥挂了。在北桥上面的贴片电容测下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2个有值。6个2脚通

网友:
北桥挂了啊

网友(点评):
哎。又一块悲剧的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维修的悲哀

网友:
如果是只有一个MOS管,应该还会结合运算放大器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