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复位求助.北桥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1-01-19):
如图所示 此版无复位 查到北桥供电.1.5 开机10秒内有电压.10秒后变成0
上面的 应该是1.2V的吧 控制机无电压.输出0.2
L324 已经更换过2个了  还是这个问题
求高手解答  为什么才开机的时候有1.5  过几秒 控制及就没有电压了.
另外 这几个管  是l324控制的吗?
新手求助

网友:
如果是1.5V的输出,324的反相输入端的电压是多少?有无可能是电压取样电阻变值了引起输出变大。
这几个管是不是324控制的跑一下线路就知道了吧。
有电感输出的一般都是PWM芯片控制的,看看有无这种芯片?
桥都加焊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过了.
pwm 一般都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点评):
"PWM"是脉宽调整电路的统称。也就是说通过改变脉冲宽度的方式调整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型号多得不得了
跑线路吧。

网友:
lm324  比较多 怀疑 换了不就完了 要么 下个pdf

网友:
俺也有个754的板子,跟楼主的问题差不多!求解中。

网友:
俺也有个754的板子,跟楼主的问题差不多!求解中。

硅谷南风 -5 重复发言。。水帖

网友:
那LM324比较的两个电压追线。
这里应该不是南北桥供电吧?很少到这么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他的地方没有控制电路了

网友:
324  控制两个上下管,自己跑一下就知道,输出1.2V左右
你的问题不一定是桥供电问题,可能其它地方引起,电源管理检查到有地方不正常,就把桥供电关闭保护桥

网友:
应该是控制总线电压1.2v的

网友:
先刷一个bios试一下,如果没好桥有可能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给点提示吗.其他地方的供电 都有啊.pg 没有 复位没有

网友:
754针的板子 上面 有个 8282M的 你看看这个吧

网友:
我的那块映泰754的板子,有个和8282差不多的叫A**01芯片,在跑00的时候用铁触一下第7脚就可以正常跑马了。

网友:
此版以修费  封贴

网友:
如何修复请LZ说明一下。。。。单单一个封贴对不住大伙的热情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哥们 我修费了.不封贴 干啥!
没事 我换个 板子接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