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维修实例

楼主(2011-01-19):
1。ACER 290不触发,插可调电源,待机0.05,按触发开关,电流一点都没有上升,但是把前置面板拆下就可以触发,一看休眠开关在前置面板下面,一看前置面板上面有个按钮,怀疑是没有弹性了,可能一装上去就把休眠开关给按下去短路了,人为把休眠开关按下去在触发还真的不触发,于是干脆把前置面板的按钮给弄掉,就可以正常触显示了,故障清松排除。
2。DELL   3800笔记本刚进系统就掉电。从客户手中接过机器开机刚进入WINDOWS滚动条就掉电,客户说每次都这样,首先拆开机器看没有修过,我首先把主供电和核心供电芯片加焊,故障依旧,然后想想以前维修的例子,应该是EC出了问题,我就加焊EC,把它加焊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只有更换一个EC试下,更换之后就OK.,
3,ACER AS5580笔记本不开机,拿到机器客户说开机屏幕无显示,接过机器插上可调电源,有待机,按下开关键看电流没有变化,主板不加电,拆开机器仔细看了看主板没有明显的烧坏的现象,然后用万用表测量主板上的电感对地阻值,发现3V电感完全对地,判断为负载这边有问题,给负载滤波电容用烙铁撬开一边然后测阻值升起来,换一个电容以后,上电显示正常,故障解决,
4.索尼(SONY)S56C不触发.此机器有待机但不上电,听客户说他在家里用的时候不小心把本给碰掉电啦,就造成不触发了,经过想了想有可能是机器非法掉电引起BIOS保护了,我就拆开机器把COMS电池放一下电,问题解决OK。
5.DELL D600进系统后,触摸板的鼠标键头在系统里面自己乱跑.这种故障的话,一般都是电容或排容漏电引起的,把触摸板接口旁边的滤波排容拆掉后,重新进系统,鼠标不在乱跑,也非常听使换, 问题解决OK。

网友:
思路清晰,文笔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