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6的屏幕,需要用多长的灯管,淘宝上尺寸都不一样啊,还有24寸

楼主(2011-01-19):
求助,家里2台23.6 LG显示器,一台明基24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直接用22寸的代,让两头都空一点

网友:
你不是开店的,一般是不会告诉你的。告诉你一个笨办法,拆开量一下了。

网友:
短一点都有可以的,不过两头会比较暗一点咯。

网友:
准确的办法就是拆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