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盘网吧)搞不清楚的各种蓝屏代码!求助中.....

楼主(2011-01-19):
我是一位多家网吧的技术人员,今天去一家有盘的网吧.有一台机器开机蓝屏,(走到window滚动条后正要进画面时蓝)插诊断卡显示26,应该亮了,代码显示)0x00000050,换个内存之后依然蓝显示7e,换显卡还蓝显示4A,怀疑是中毒了,恢复系统之后还蓝50.最后放弃了,公司派别的人去了。呵呵(我是一位菜鸟级的新手) 希望各位砖家能为提提意见和见解,下回这种是我应该怎么做!先谢谢了。

网友:
换个不同版本的系统试一试!

网友:
先重做下系统(多换几个系统盘试试),然后最小系统法,排查一下是哪儿的故障。

网友:
重做系统不行  就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有盘网吧坏硬盘的比较多。另外是坏电源的也不少。

网友:
先软后硬,慢慢排除吧,楼主说的太少了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吧。。。。请大虾指点吧。。。

网友:
楼主是多家网吧的技术员,装系统和硬盘没问题怎么就没考虑呢?这不是菜不菜的问题,基本啊

网友:
看PE能启动不?排除不是系统的问题,再检查硬件.

网友:
0x0000007E 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啊?网众,锐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的是什么系统,就得先看系统,先软后硬,逐一排除

网友:
网吧技术员必须随时带着检测工具啊,比如U盘或光盘啊,你不带检测工具遇上这样的故障就麻烦了,还有,我注意到了楼主。真的很菜,机子是开机蓝屏,你插测试卡干嘛?另外,一般网吧机子装还原的,蓝屏现象比较多,一般检测完硬盘和内存没问题的话,直接硬盘对克。

网友:
那这个要慢慢试啦才知道

网友:
  换个系统还是不行,先查查硬盘盒内存吧,

网友(2011-02-18):
以我个人平时先扫描硬盘看看有坏道没才换系统!没有坏道排除内存和其他硬件!逐步排除就行了!例如有个网卡不兼容装完系统过不了XP的滚动条!还不是要逐步排除的!看来楼主应该是去混了没多久的吧!

网友:
如果多次装系统还是蓝屏,先换内存。换内存还是蓝屏,就看看硬盘。最好把那块硬盘低格掉,再装系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