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650显2/3

楼主(2011-01-19):
一台神舟笔记本,拿来开机,屏不亮,检查,屏线没的了,没客户,他说拿给朋友了,找到屏线,开机,先屏亮,但无信号显示,到了系统选择处才显,进入系统,屏亮2/3,下方有拖影,外接正常,换屏一样,换LG屏有高压但屏不显,是集成显卡的,加焊NB一样,刷BIOS一样,没思路了,

网友:
会不会是两张屏不同,有刷屏上的BIOS吗?之前有修过DELL是刷BIOS好的,还有一个是隔离电压偏低的,也是进系统后才显

网友:
像是程序的事 期待高手

网友:
开机时,按F2可以进BIOS,但显示跟进系统一样,只显2/3

网友:
这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两个可能:
1,屏不匹配
2,显卡虚焊

网友:
屏线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不匹配
也可以先刷BIOS,,要么再换屏看看喽

网友:
换了屏一样,换LG的屏,灯亮,但没信号,黑的亮屏

网友:
这种问题修过多例,基本是屏线断线和Connect缩Pin,也有一次是显卡到Connect被打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