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楼主(2011-01-19):
IBM T60 用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可以开机;怎么查?新手求助
求助

网友:
隔离 保护电路

网友:
查一下充电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修过一样的问题,直接加焊一下供电蕊片就行了

网友:
网站里面有图纸。自己下对着跑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