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液晶L7BG4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1-01-19):
今天收到一台
故障现象:插入适配器之后屏一闪一闪的
指示灯一会黄一会绿的闪。。。
换了适配器现象还是一样,然后把屏线给拔了 。
指示灯变绿色好了,白屏。。。。则以为屏板电路坏了。。
我把屏板上的供电保险给取了 用可调电源加入5V
屏正常显示了呀。。。请问大侠们只是驱动板的问题的嘛,该怎么处理啊
小弟不才。。谢谢各位了。。。

网友:
把主板上屏供电的一个5V三极管换了就可以好,不行我这有原装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修到过,一时查不出来。后来把它去掉,用线短接了。长城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你那个办法也可以,不过以后屏坏的几率比较大了

网友:
有换屏线试过吗?

网友:
长城的显示器常出问题,我以前修过几台都没修好,一直很郁闷。

网友:
先用通用板试下看是不是屏短路。

网友:
从楼主所描述来看,屏没有问题,取下屏线,指示灯绿亮,说明电源板主供电没问题,MCU也没问题,应该就是屏供电有问题,想简单一点处理,就飞线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定要把那个三极管取下来,不然以后会返修。我碰到过一次。这可能就是他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