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待机0.05

楼主(2011-01-19):
         hp dv9000Intel945独显板,待机电流0.05,出发点有3v的电压,触发不了,这种板以前修过待机应该是0.02,修不下去了,有修过的同志没有,给小弟点建议!!!!

网友:
板子有没有进过液/。还有没有量过短路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过液?是进过水吧,没有进过水,没量出来哪里有短路

网友:
先量下先待机的几个电压点,是否正常吧??正常的话刷BIOS看看

网友:
那就量一下待机条件满足吗

网友:
查下RTC电路吧,估计有电容轻微漏电了,待机电流有点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