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40主板现象

楼主(2011-01-19):
好像是HP品牌机里面的,装系统很慢,用U盘进PE也很慢,慢的一塌糊涂!主板是单桥,我加焊过了还是一样!求高手!!

网友:
型号是 MCP61PM-HM

网友:
排除一下其他配件会不会导致这个问题。不行就刷个BIOS试一下,不然就南桥有问题。前两天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板,我的问题是进系统黑屏,什么都搞了,后面没办法就换个南桥想试试,没想到行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台长城的品牌机也是系统很慢,是478平台!用ghost装系统要50分钟,搞了大半天都没查出什么问题,内存,硬盘,电源都换了也一样!后来把主板的CPU换了一个就正常了。。。郁闷啊

网友:
谢谢楼上们的师兄!CPU换过了,要是换桥就算了哦
!没心思搞了!

网友:
我记得在BIOS设置里有一项是二级缓存那项。如果关了那装系统什么的都会很慢 看下有没CACHE这英文这项。把它开启看下

网友:
,换过CPU,内存,硬盘数据线以后,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