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s17e不能冷开机,需加热才能显示

楼主(2011-01-19):
故障现象:
一台HPvs17e液晶普屏显示器,开机亮绿灯,但是屏幕无显示
但是用热风枪加热TSUM16AT-LF芯片,就能显示,一直用都没问题,但是第二天又无法冷启动,在论坛看了很多相关贴,将驱动板的电容全换了也没用。。。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晶振起振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晶振两脚都有电压 1.9V左右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测量下驱动板有无背光开启电压3-5V ,有可能主芯片坏

网友:
希望楼主能找到原因,我有个飞利浦的也有类似故障,在环境温度8度左右就可以正常工作,近几天温度降到3度左右就不正常了,但通电后只要用手捂住屏驱上面的芯片立马就好,加了焊也一样。没辙了。

网友:
检查下复位电路吧

网友:
热胀冷缩,肯定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应是元件的底温参数改变了电路工作条件了,一是复位电路,二是晶振电路,二是稳压电路!

网友:
有板子的图片吗

网友:
修这东西要在开机无显示时先测有无开启灯管的电压,如无,测三端等稳压上的电压准不准,如3.3v、1.8v等,冷机时电压偏低可换电源稳压IC试试。

网友:
熱風槍加熱TSUM16AT-LF芯片
芯片已經故障,請更換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