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主板 CPU电压0.9V

楼主(2011-01-19):
有一块845G的主板     其他电压都正常   只有CPU的电压才0.9V  明显偏低  CPU控制芯片 ISL6566 换过了    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那里问题了    请帮忙

网友:
其它方面电压正常吧?

网友:
上的是什么U,VID信号正常吗。

网友:
期待解决。我也遇到过

网友:
首先换个CPU试试,再就检查VID信号,再检查供电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