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L555T 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1-01-19):
大家说这本修好后把风扇改常转温度50度左右不知道还会花屏不 之前没改常转温度在60度左右用了快一个月又花屏了  现在修好改常转不知怎么样 有哪位大师知道的?

网友:
加铜片 准行

网友:
改成常转是可以的但是也不能保证多久。不过改了之后效果好点

网友:
加散热垫会好的

网友:
加了锂片。手里没铜片所以加锂片了。加锂片之后才是这温度 没加之前都六十多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已经花屏了吗。 现在改长转应该已经来不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加焊一边不花了所以现在把它改常转了 不知怎么样。可以用住不

网友(点评):
权宜之计 。只能先这样了。 应该还会返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你啊 兄弟

网友:
型号一样,是可以通用的。但是你说装上就大短、、你查查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