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IBM r60e 怪问题

楼主(2011-01-19):
今天接了一台IBM R60e 的本,工作电压是20V 3.25A。来后我先把电池去掉,直接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到0.63A-0.74A左右跳变两次停住。开始以为是北桥问题,后来把电源调到16V,奇怪问题发生了,竟然开机了 也可以进系统。 然后把电源调到20V重新开机,现象还是原来一样。
电池

网友:
换个C PU供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大家给分析一下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换了 IO 旁的BD4175KVT 也换了

网友:
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楼主用过电池能不能开机?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电源部分问题

网友:
是不是让人把板换了 我就见过迅1的机器让人换了块奔4的板

网友:
IBM很多适配器本来就是16V的。是否用错了适配器。

网友:
如果用16V适配器开机的话 开机滴滴滴的响 说电压低

网友:
电池开不了机器

网友:
用16V 待机电流为0。005 19V待机电流为0.085 3.3V和5V都出来了

网友:
问题确实叫人郁闷,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楼主耐心排查,终会水落石出的!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用T4系统的适配器改个T6的电源头,所有问题都是浮云啦!

网友:
麻烦给讲解一下 怎么用T4系统的适配器改个T6的电源头? 就是用16V的电源适配器改个的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