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1-01-19):
有台联想LXM-LWL19AH液晶显示器,电压测试都正常,在不插屏线有插灯管的情况下可以开启,但插上屏线就不能启动,,是高压保护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啊,,高手帮忙下,这种显示器的高压保护怎么跳过?

网友:
屏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