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982屏幕是兰色

楼主(2011-01-19):
中行拿过来一个18.5的方正显示器,
故障:屏暮兰色的,
第一步:换根VGA线还是一样,在换VGA线的时候观察“无信号”这个菜单是正常的,(可能是接口的问题)
第二步:拆机,观察头子也没有开焊,打了一下红,绿,兰三基色的阻值,发现绿,兰对地都短路
第三步:断开绿基色的电感,不短了,本以为是头子短路,结果取下头子还是短路。这时心中有个念头‘难道是PCB短路’,仔细想一下,这种板子线都不会很密,而且电压也不高,所以机率应该不大,仔细跑线路跑到一个小六角(C99BJ)先取下,一下对地阻值就对了,
第四步:在料板上找这个东东,结果没找到,于是想到先找看看有没有PDF吧,这样也好代换,结果百度一下确没有这个东西,这可难为了我。根据经验觉得这东西应该不重要,先看看线路是怎么走的吧,只要三基色能到主芯片去就应该可以不用这东西,打了一下对地阻值,跑了一下线,三基色都能跑到主芯片,管他的先试一下,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OK了!
吃票子喽!

网友:
看LZ还挺有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