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的新问题来了

楼主(2011-01-19):
  前两天来了一个DV1000的机器,915的芯片,板号是CT3的,断电,有时候开机掉,有时候进到桌面掉,排除散热器的问题,应该就是主板的问题了,看到论坛里有很多人修过,都说是3 5V这里的问题,也有说是CPU电压芯片这里的问题,还有一个PU1,上面标有C12的。也换了,还是不行,我也不管那么多了,想这么多人修过,应该加热一下就可以好吧,都把所有的电压芯片都加一下算了,加了一下,好像还是不行,于是我就换3  5V这边的MOS管吧,找了一个同样的板,都换了一下,可是新问题来了,第一次可以正常开机,关了再开机的话就好像大短路一样了,开机就掉了, 再把这边3  5v的MOS管再换了一下,还是一样的现像,好像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PQ142的第7 .8角跟第4角短接了,再换吧,可是换了开一次以后还是一样,又会短,但是短的时候也可以开机,,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管理员,版主们都来看看啦啊,

网友:
还是待机3 5V部分的问题,

网友:
你只换了3 V、5v MOS管,有没有换1999芯片本身再试一下?

网友:
控制芯片存在问题,导致控制电流输出过大。

网友(点评):
换过了,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  都换过咧,还是一样,大电流一下,有时候什么都正常,

网友:
高手出来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