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板号:DA0AT6,无+3VPCU,+5VPCU

楼主(2011-01-19):
各位,如题
广达AT6,
MAX8734,
v+: 19V
REF:  1.99V
LDO3: 3.3V
LDO5: 5.0V
ON3/ON5: 5V
SKIP: 接地空
TON: 接地空
ILIM5: 1.97V
ILIM3: 1.97V
VCC: 5V
DL3: 0.5V 异常

就是没有DH3,DH5,导致+3vpcu,+5vpcu无法发出,还有什么条件需要查?、更换MAX1999故障依旧

网友:
6脚的SHDN的电压查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过了,高电平正常,如果这个不正常,连线性电压都出不来的

网友:
是没人知道还是没人愿意回答?都跑哪里去了?

网友:
dl3后级芯片有短路马,

网友:
没有短路,仪器正常

网友:
晕,应该是DL3后面的电路啊,查下电容是不是有轻微漏电啊

网友:
DH3没有驱动电压出来,DL3电压偏低,这跟DL3后级短路没关系 吧??各位,看看故障再来发表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