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桥主板。

楼主(2011-01-19):
今天拿到一块845的主板  开始并没有注意桥  只是不跑玛       于是检测了CPU,内寸,的电压,发现电压都是对的 ,    然后准备检测桥的时候,发现有3个桥,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几个桥,    只知道有两个芯片是SIS的,  那就应该是南桥和北桥了。   可是还一个芯片就不知道是什么了。那个芯片是XABRE,也是最大的一块芯片,这个芯片在主板的中间          不跑玛会和这个芯片有关系么?有谁知道这个芯片叫什么?    是不是也是北桥?

网友:
3个桥的还是845的吗。这我倒是没有见过,都是BGA封装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都是BGA封装的。

网友:
是一块ESC的板子,   快郁闷死。

网友:
能不能弄个图上来啊,我很想看下它长什么样子

网友:
最好是先测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上些整板的参数,..然后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是不是显卡啊?

网友(点评):
兄弟,很明显呀,SIS的是南北桥,中间这个旁边有散热一看就知是显存了,这个就是显卡GPU

网友:
还真没见过,长了见识了

网友:
就是一个显卡嘛 连显存一起集成在主板上了

网友:
XABRE 200是显卡不是桥

网友:
这款板子是精英的游戏悍将,板子集成了显卡,还带显存,当年性价比比较高的主板,一般网吧用的多

网友:
这块板在我学维修的时候就是先拿它做BGA的,哈哈,三个桥啊,好练手啊

网友:
当年的高级货,现在如果显卡坏了得直接换板子了,元件找都找不到了

网友:
3个桥的主板在这论坛第一次看见.....

网友:
不是桥吧,多的那个应该是显卡芯片呀。。

网友:
哈哈。。。经典的产品呢。。是显卡

网友:
SIS芯片的没有845板,呵呵。

应该只是叫478的板,那块也就是上面有兄弟说的显卡芯片吧。
一看标题,还真以为出了三桥的板了。

网友:
那个是显卡吧

网友:
太强悍了

Channel -1 灌水回帖

网友:
是显卡,相当于把一块独立显卡作到主板上,这么说对吧

网友:
很难得见到此板   真的是第一次见呀  这是个啥牌的 以后见了也好好看看呀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座虚焊。

网友:
就是个显卡了,我还以为卢沟桥也到主板里面来了!吓一跳!

网友:
见是上478U的板子都是845

网友:
我 手上正好也有 一块。

网友:
我在百度里搜索XABRE就出现了显卡的信息,谢谢楼主把图片发进来,让我们这些菜鸟又长知识了。这种设计是不是借用了笔记本主板的经验呀?

网友:
你看一下显卡一般旁边会有一个27M或14。318MHZ的晶振如果有那就是显卡芯片咯

网友:
Intel的桥才能叫845。你这叫478的板还差不多。

网友:
哦!学习了,原来是集成在板里面的显卡芯片,我也以为有三个桥呢?这种主板比较少见,现在的显卡芯片开始集成在CPU里面了。

网友:
我第一次看到呢  学习了

网友:
一看没有显卡插槽  就判定那是集显了  再看下周围还带散热片 说明这个集显还不错的

网友:
应该是个显卡。这种板很少有的。

网友:
这玩意不错,我有个,塞个478的 3.0,偷菜看电影很不错,还省电

网友:
哈哈。。。那个是显卡

网友:
第一次看到长了见识了

网友:
有些主板的显卡集成在北北桥的,这一块是用了一个独立的,所以就有三块了

网友:
   长见识咯 ······

网友:
还有一个不是桥,是显卡,这个独显是焊在了主板上了~~~上面还有独立显存~~

网友:
应该是显卡。很少见这种板现在。

网友:
intel和SIS是两家Chipset生产商,
810、815、844、848、915、945、965、975,

G31、G41,H55,H67等都是intel的平台。

网友:
那个是显卡啊

网友:
xabre是显卡芯片

网友:
这板是精英出的,叫“游戏悍将”,你说的那个“桥”是显卡。

网友:
两个BLOS的主板见过 三个桥的主板市场还没出现过 厂商们也不会那么浪费资源吧

网友:
是啊  三个桥的845这么多年来我还没真见过

网友:
见过主板上网卡是BGA封装的

网友:
是不是跟笔记本似的  把显卡挂在了外面

网友:
不跑码与它无观,真是少见

网友:
不要被外表所蒙蔽,要从实质上来分析它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sis也有845的板子,楼主说话颠三倒四

网友:
我这还有两个CPU在主板,一个插754的,一个插939的,内存也各不相同

网友:
一个北桥,一个南桥,一个显卡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三个芯片的板,

网友:
这个东西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集成了显卡,还带显存.

网友:
看上去不像桥接,像显卡

网友:
看散热片下面压着的就是显存。。

网友:
这种板子的确少见,我只在服务器上见过多BGA封装的

网友:
原来不是三个桥的板子  长见识了 学知识了

网友:
就昨天我见到了用这个板子的主机,开机LOGO就是 游戏悍将!电源挂了!换了个二手电源收30,换好拿走了!这个有点抠门,烂电源都拿起跑了!

网友:
还真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从来没见过3个桥的主板,楼主又让我失望了一回。
再我认为,好像就没有3个桥的主板,1个桥的见过,3合一桥的也见过。希望高手指正。

网友:
我只知道,多桥的板子在服务器上见过,可是服务器的板子也是比较大的呀
楼主的板子,其中以个肯定不是桥

网友:
有意思...长见识了

网友:
普通主板哪有那么多桥

网友:
精英有这种主板的

网友:
比较少见,有显卡芯片以及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