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泰克工控机主板跑FF(工控长板不显)

楼主(2011-01-19):
有一块845的工控机长板,电压都正常(对比了同型号一样的主板所有供电、时钟、复位都一样)还是跑FF,关键是CPU电压跟好板一样,连478的座子我都拆下清理过,请大家不要怀疑我的底板和接线问题,因为我用底测过同型号的主板都OK,CPU、内存、bios都换过了还是不显示,同时也摘了网卡(外设),暂没换I/O,请技术组或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
换IO,总线打值,再不行我也没办法。

网友:
论谈里有没有朋友修工控机经验丰富的请帮帮忙

网友:
用假负载 打下CPU阻值  这样得板子 U容易空焊,还有IO 容易坏 但是都是用坏的!

网友:
我上个月修了台一样的,是CPU核心供电坏了,烧了北桥,!修核心供电换北桥后好了

网友:
在说了这种板也比较便宜,500多块钱一张!全新的

网友:
重点查外设。。。排除后不行拆IT8888芯片。。。。这种修要细心。。多测量

网友:
唉换I/O还是不显,各位还有什么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