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3000 三桥合一时序图

楼主(2011-01-19):
今天接修一台V3000板,不加电,经检查,8734没有3 ,5V没有出现,发现8734,34脚没有ON信号电压,经差是有EC,15脚发出的,检查EC有待机3.3电压,32.768也起振了,就是17,PMRSMT没有电压,复位脚85脚没有电压,现求时序图一张,谢谢
时序图

网友:
这种桥不好换啊! 我换过几个都没成功! 我换那几个 看电流 都好像 没过显卡! 你的是怎么养的啊?? 换了EC不行就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