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怪异现象

楼主(2011-01-1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海尔台式机,让装系统。我用的是GHOST

网友:
我用的是 GHOST XP,GO玩了,重新之后就不引导了,就一个小光标在左上角不停的闪烁,重新分区了好几遍,用了几种分区工具还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谢了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排除主板故障还是硬盘故障、然后再针对性的来。你分区的时候有没有设置C盘为活动盘没有。把情况说清楚

网友:
C盘设置活动了,分了几次,GO玩系统后,开始重启就一个小光标在闪烁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下 以前可以的话安装版的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他本来开机没问题 那就是你装的系统驱动问题

网友:
恩,我试试安装版的

网友:
用MHDD 可以先扫描一下硬盘,GHOST 版本的不行,就用纯净安装版的安装   有的不支持GHOST安装

网友:
都试过了,也不行。我把硬盘还到别的机器上就没问题,不知道哪的事

网友:
fbdisk/mbr 试一下。还有就是我遇过类似情况貌似机器上还原软件的。装以前需要卸载掉才能做系统。你参考下。

网友:
这个是老一点的主板才会出现的,告诉你是CMOS里的高级电源管理模式被关闭,在高级BIOS选项里找,ACPI这个选项打开就可以啦。。。

网友:
发错版面了吧!!
海尔的电脑,有些带有保护系统,类似于硬盘保护卡,很多村镇政府的远程教育电脑用的海尔电脑都有.
开机按HOME,进入管理界面,密码"haier",卸载就好了!!不卸的话,好像很难搞,它连COMS参数一块保护。

网友:
品牌机好多时候得用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直接先ERASE一下硬盘,再安装,要么就用安装版的系统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海尔的装的保护装置,不让装系统,开机的时候,按home键,把这个卸掉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你先换个硬盘 看看能不能启动 先排除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haier台式电脑有保护系统   实在不行吧硬盘ERASE下 在分区.看看,,,,

网友:
硬盘没有引导成功,主要查看硬盘本身或数据线

网友:
是引导区没有正常,在DOS里进DISKGEN,在里面找一个引导分区修复,修复一下就可以了,这种问题哥当初也遇到,也不懂解决,

网友:
海尔电脑有的有保护卡,开机按HOME键进入.里面可以还原系统,不能装系统可能是C盘处于保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