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不触发

楼主(2011-01-19):
这台机器待机3 5 V 都有了,南桥也换了,还是不触发,接下来该差哪些方面呢!请高手指点!
不触发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脱焊一下。

网友:
重点查联想芯片那部分电路,如未发现问题再看看IO电路嘛,看看是不是那里保护了之类的。。。。

网友:
看PM给南桥发出信号了没 还是南桥接收到了 没返回,另外还要看开关上有无电压

网友:
信号都没有查就直接干南桥,T6的南桥打胶的还干,查下S3 S4信号

网友:
LENOVO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下看正常否

网友:
t6的胶最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