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1117-ADJ求助

楼主(2011-01-19):
CX1117-ADJ输出电源是多少。用什么替代?

网友:
3.3V待机输入,输出5V好2.5V?APL1117可以代换吧

网友:
输出是根据反馈电阻来调节的,代换用不是输出固定电压的1117换,也就是那种没有后缀25,33之类的确1117代换。

网友:
没有后缀的就可以了,BANK那种是ADJ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