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3主板主板复位电压跳动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1-01-19):
   前两天同行发过来一个主机,说是蓝屏。。。我打开盒子一看,哎呀,这机器还挺新的。。据说是上才买了一个多月。。我上检测卡触发可是发现并不是他所讲的蓝屏,是不跑吗复位灯还有次序的一闪一闪的。。赶紧打了电话告诉其不是蓝屏而是点不亮,(原始故障要说清楚,免得到时候修不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顺便问了一下怎么不去保啊?他说是从外地买的,让我修。。。我仔细看了看主板,华硕的m4a77t(我怀疑是假的,因为pcb的质量很差,板子是长方形的,拿在手中很软,显卡明显是个杂牌水货,标示的是hd5450,标的是1024mb显存,可是只有4粒显存,应该是tc的意思吧。3dmark03只能跑8000多分。。我的x800还能跑到9000多分)。接下来测了一下各项供电均是正常,主复位和cpu复位和pg电压也是正常的,只不过老是跳动。就像有人不断的短接复位排针一样。测了测复位排阵的电压一脚0v,一脚1.7v左右。首先把io给换了...不好加焊南桥、加焊北桥...无果。。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思路,乱搞。。。兄弟们有什么见解?请指教。。。

网友:
复位排针1.7V电压偏低。

网友:
把内存供电的场管和管理都换掉试试

网友:
我也修到过     没修好?

网友:
一般换IO都能好的  期待

网友:
1.7V????无效电平

网友:
清洗毛瑟了吗?

网友:
最少应该是3.3V的啊,1.7V低了,跑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