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黑屏

楼主(2011-01-19):
讯景9600  ,384M的显卡,用着用着就黑屏啦,加焊了主芯片,显存,OK,回家玩了几天又黑屏,是哪的事啊

网友(点评):
再加焊,直到焊爆

网友(点评):
查下供电 电容是主要

网友:
加焊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取下重新植无铅锡珠吧。

网友:
焊的不好吧。

网友:
既然是加焊好的。。。。那就是合心空焊被。。。从做把。。可能会用的时间长点

网友:
有收获,没白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重植吧!

网友:
显卡各路供电是否正常,风扇散热是否正常,都正常了在去查其他的原因

网友(2011-03-03):
好好检查一下,供电;行场信号故障都有可能

网友:
你看看,12伏转5伏旁边的二极管,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