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的EC KBC 1098-NU是带程序的吗

楼主(2011-01-19):
HP 4416S的EC KBC 1098-NU是带程序的吗 换了EC电源接口指示灯绿色和橙色交替闪烁

网友:
回复 网友A:

KBC 1098-NU不带程序  应该是你CPU上的不符

网友:
一般有晶振的KBC都有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有晶振的KBC都有程序
你在那里学的啊!  我怎么不知道    ???  大家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看你的头像应该是专修hp吧,想请教你个问题,4415s的机器amd cpu,两路供电一路0.9,一路1.25,机器总复位 主板左下角灯闪,复位时候一路电压0.9和 1.25来回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带程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4415s 你上的什么CPU
HP AMD机器总复位 灯闪的故障很好解决 都是由供电不正常 总线不通而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