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1北桥 能不能用G31北桥替换?

楼主(2011-01-19):
今天收到一片七彩虹P31主板,档E1,不认内存,  初步检查,内存槽有外伤,有跪脚的,把内存槽去掉一个,换上个好的内存槽,故障依旧,估计是北桥有问题了,但是没有p31的北桥啊,手头有片G31的料板,不知道 G31的北桥能不能换到p31 的主板上?求高手给解答

网友:
不行的,P31不带显卡,G31带显卡

网友:
这板只能等有料板在试验了啊

网友:
要是我有BGA多好呀,手里好多东西就差BGA了

网友:
东西多证明生意好,兄弟你还在乎BGA那点钱啊!再说基地的有一款就3K多,差不多一个手机的价格,可惜我生意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用什么好方法换的内存槽,感觉很轻松的

网友:
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也档e1.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同江390,只开下加热,设置好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
量线没啊,有可能是内存槽接触不良

网友:
今天把北桥下了,我晕,北桥芯片的焊点掉了好多,焊盘上也有几个点掉盘了,但是看看估计可能是空脚,估计板子是暴力弄的,几天我仔细看了下北桥的编号,发现七彩虹P31和我料板铭瑄G31的编号一样,明天看看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