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W电源,用十几分钟自动关机重启?

楼主(2011-01-19):
请教各位大侠,长城300W电源,用十几分钟自动关机重启?重启就进不了系统,黑屏有关标在闪动,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电源可能在输也级的电容鼓包了,拆开来看下~~~

网友:
可以的话,再换个电源试试。可能也是其它硬件问题呀。

网友:
换新电源先试一下。

网友:
先找一个好的电源替换一下,正如楼上所说一样也不能排除其它硬件,软件的故障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