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音响求助~!!!

楼主(2011-01-19):
我的音响不定时的跑出来兹拉兹拉的声音 就是把音量调没也有 是什么问题啊 大家告诉我下~!!

这个是音响出问题了 不过在这里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啊~!!
谢谢大家给我的回复 以后在遇到自己也能大概解决了~!

网友:
那就检查声卡吧

网友:
嗯呢 是主板毛病 我擦的

网友:
那声音是电流声音吧。。。。

网友:
有点像电流声音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如果你把音量调没了还有这样的杂音。。那就不要找声卡和音频线的问题。。。查功放末级到电位器这一段。。。

网友:
而且楼主你描述的这个噪音是兹拉兹拉的。。也不应该是电源滤波不好的交流声。。看看电位器。。取下来用酒精洗下或换个新的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声卡芯片中的耦合电容坏了!

网友:
接触不好。或声卡芯片中的耦合电容坏了!

网友:
在增加一点,除了楼上的兄弟说的外,还有可能是功放末级接地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