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卡问题求助~!!

楼主(2011-01-19):
我的机箱主板插上音响就有兹拉兹拉的声音 怎么解决啊
不是主板问题 是音响的问题 我去售后换了一个回来就好了
谢谢大家给予的答案~!
主板
求助

网友:
如果是声卡问题,,不是音响或连线问题,可以考虑加一个PCI声卡或USB声卡,这样比修主板省钱。

网友:
主板有保呢 返厂时间长啊

网友:
上淘宝 找个2手创新得声卡 几十块

网友:
声卡 或小贴片电容有问题

网友:
晕啊 我去找找看吧 气死我拉

网友:
耦合电容问题,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