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GP显卡没思路了 求助!!

楼主(2011-01-19):
025p   这个显卡  我打正面的 数据线的 对地阻值。发现 最后一条不对  比其他的所有数据线 阻值要大,
然后  我顺着 那个阻值大的线,跑到
图上的 一个三极管  上面刻着 025p       不管了 先换着了试试, 换了个三极管, 对地阻值无穷大了。  然后 我测量 了下 三极管的 右上角 的点, 是12v的 供电, 然后我 用线把 左上角和下面的 三极管 连起来。  这次的对地阻值正常了。。但是还是不亮。
档2D        谁能给 额出点主意??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的化 测一下晶振看是否正常呀  如果正常不妨 刷个BIOS试一下呀  看着像个5200的显卡呀

网友:
楼主连哪个三极管哪个脚不是数据引脚吧,阻值不一样应该是正常的啊,不要纠结在三极管上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要先查一下再考虑数据线吧

网友:
对啊,供电时钟你都没有去测,就是在这里打阻值,没有用的,应该先查供电,时钟和复位,晶振,如果上面都齐了,还是不显,那就不要修了,AGP的显卡不值这个数!!

网友:
有人告诉我。。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怎么测吗。。谢了

网友:
显卡的供电应该是那个场管上

网友:
看上去像是98或者95的
记忆中最后一根不是AD线

网友:
我有一块外观很相像的显卡,你的显卡什么型号的?我看看合我的一样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62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52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差不多 差不多  一个档次  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