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块7300GT 分享下

楼主(2011-01-19):
一块7300GT  拿来的时候就这样

先看  有没有 掉的配件,, 发现后面电杆掉了一个·
耦合电容掉了
偶和电容的焊点已经损坏, 不能韩上去,

然后 就飞了两根线,把耦合电容 接上。用胶棒固定,
上机 点亮。。。。

网友(点评):
高级货色,不错,顶。。。。

网友:
耦合电容两端的电压分别是多少V啊??

网友:
哥。。你要是这样修卡。。得给客户多少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
雷死我了。。。。

网友:
看照片好像金手指都被胶粘上了,还能接触上插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沾   那个是 锡

网友:
回复 网友C:

飞线太长了,弄得也有点乱。不好交待客户吧。

网友:
真是飞机上伸爪子   高手啊

网友:
补个PIN嘛,真是的。。。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顶你

网友:
太雷了,让我想起一哥们帮别人修主板,用2MM的漆包线在主板上飞线。那真叫气势磅礴!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實例 你很棒

网友:
只有修好就行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niu,你也是个聪明钻研的人

网友:
从图片上看是飞了两条线用胶棒粘上了

网友:
这耦合电容这重要啊?

网友:
能修好就行,不过还是要尽量搞好看点

网友:
看的全景是正面,修的是反面

网友:
16对耦合电容少一只都不能点亮显卡!!!

网友:
能修好 能用就OK

网友:
这样也行,配服

网友(2011-03-13):
谢谢 分享,论坛有你分享更精彩

网友:
回复 网友E:

信号通路上的电容叫耦合电容,少了一个信号线不就开路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次还是弄好看点,客服要是不给钱你怎么说啊

网友:
重要的是结果,搞到好就ok ,牛叉!!!

网友:
我觉得LZ挺牛的,这样做虽然外观不太好看,但是起码修好了.只要上机的时候注意一点,一般不会故障重现.维修真要追求完美,确实痛苦.

网友(2011-04-25):
修好了固然是好,但我觉着尽量外观好看点。

网友:
楼主水平不错呀,二修也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