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待机电流0.02A,触发上升到0.01马上掉到0,求助

楼主(2011-01-19):
ibm T60 待机电流0.02A,待机电压+5V,+3.3V,+1.5V正常,触发到0.04A就掉电到0.00A,且不能再触发,TB62506供电34,57脚一直为19V,63,64脚没3.3V输出了,1901的供电也没有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此机U28附件进过水的,清洗后也一样,触发掉电.但待机一直正常.有一次开机又很正常,屏也显示了,现在又开不了了

网友:
你要查后级有没有短路  有什么电压 没出来  有无过压  欠压

网友:
换个U28试下吧

网友:
先查查被 这个问题先查短路  然后杀  IBM大芯片  再就是查断线了

网友:
应该是触发保护了,进水机先清理干净再烘干,加焊相关芯片

网友:
联想的玩意儿千万不要轻易动桥,因为好多桥都打了黑胶,芯片弄坏了还好,要是板子掉点了就赔大了,关键是故障扩大了更不容易修复,这是我个人的心得!

楼主说的曾经有一次亮机了,是不是电路板某个位置或者原件被腐蚀了,开机瞬间看看那个电压没出来,缩小故障范围,如果是U28进水了。那找图纸重点查U28相关功能,看看对各组电压和信号是否有影响

只是说下我的大概思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