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内置喇叭无声外接有声

楼主(2011-01-19):
IBM T400内置喇叭无声外接有声,内置喇叭已确定是好的,声卡cx20561应该也没问题,声卡插孔也没问题,所以怀疑声卡功放ICAN12946A坏,请同行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 你 要确定三个问题 喇叭的好坏 喇叭与耳机的切换信号是否正常  功放和功放的工作条件是否 正常

网友:
插孔应该带切换开关的,看有没音频信号到功放

网友:
我遇过这样的故障,就是功放坏

网友:
插孔的切换开关我检查过正常的,

网友:
喇叭直接进功放ICAN12946A了

网友:
擦口有个3级管短接下看有声音吗,

网友:
喇叭没坏就换功放,还不行换声卡

网友:
功放块换了还是内置喇叭无声音外接有声音,难道声卡CX20561有问题了?

网友:
查上面的管子和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内外音频切换信号问题啊

网友:
量一下音频接口是否
有波形

网友:
11楼的朋友,音频切换电路我按照你提供的图纸也查了,当不插入耳机和插入耳机时,那个三极管有0V-5V的跳变,证明音频切换电路没问题吧,但我跑不通那个跳变的信号是连着声卡芯片还是功放芯片,

网友:
由于找不到声卡cx20561的PDF,只有量各脚的电压,当我量到36脚时发现插耳机和不插有0-1.9V的跳变

网友:
请同行帮我分析声卡是不是坏了

网友:
明天准备换声卡一试

网友:
明天准备换声卡试试!

网友:
郁闷啊,换了声卡CX20561故障依旧,还是外接有声内置喇叭无声!

网友:
哪位同行有声卡cx20561的PDF,奉献一下

网友:
我碰到过HP的机器是系统的问题引起,先排除软件吧

网友:
给你个地址你自己去下吧,是图纸T400。http://wenku.baidu.com/view/d6864fc75fbfc77da269b16c.html#

网友: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搞定了,换了两耦合电容它出声了,怪哉啊!,什么破IBM

网友(2011-02-21):
LZ啊,你换了哪两个耦合电容,我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望赐教,我QQ8767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