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1-01-19):
型号:D600
    机器来的来的是时候开机掉电,电流上到0.13,左右,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而引起保护。直接拆机为了确定问题,裸板又开了一次还是开机掉电。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大电感的电压,1.05V。VCC1_2_MCH 电压没有出来,首先测1715的工作条件4脚V+电压正常,然后测10脚11脚ON1 ON2没有,这个开启信号是由RUNPWROK送过来。查电路图得知RUNPWROK是由U77B送出,U77B是一个2输入与门,可以看出要想RUNPWROKU输出为高电平,U77B的4脚和5脚都要为高电平,测量U77B的5脚为高电平,现在问题可以确定是U77B的4脚输入电平有问题导致U77B输出低电平的施RUNPWROK,看电路图得知U77B4脚电压时由U77A输出,测量U77A2脚输入电压正常,1脚输入为低电平,U77A的1脚是由施密特反相器U58B输出,测量其输入端为高电平,此电压是有U58A输出,测量U58A输入端为低电平,这里肯定不正常,看电路图这里是+3VRUN经100K电阻和1UF的电容组成的延时电路,测量电阻的1脚有电压。从料上拆了个100K的电阻换上,开机。OK

网友:
转载空间的?

网友:
这个不是爱网卡虚汗吗,是不是把网卡吹热了好了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就是图没有了  要不然看的会明白些

网友:
图呢?怎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