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7600GT

楼主(2011-01-19):
今天修到一个76的显卡最开始花屏。做BGA后能进dos一切正常。可是一进window。。合心和显存就没有电压了。
不知道怎么往下查。没有思路。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崔哥V5,看看核心供电有啥异常没,我遇到过一个卡用用电压就全没了的是核心有问题。不从值球不行换个核心试试,

网友:
散热或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因为最开始卡到手的时候是花屏问题。。做完BGA后才进不了系统的。。。后来想了想是不是BGA没有做好。。从新做了一边BGA到了温度碰了碰合心。。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