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VGA无CPU主供电

楼主(2011-01-19):
一主板,集成显卡,加上VGA,上真U,CPU无主供电, 拨掉VGA后,CPU跑到C1, 最后换一台显示器,故障解决。(此显示器在其它主板上能正常工作),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像,哪位高手能帮忙解答:为什么加上VGA后CPU无主供电?

网友:
"加VGA"看着怎么这么拐扭呢?  显示器就那么几条线有用,按理说不至于影响主板启动呀

网友:
C1是不过内存,也有可能是显卡自检没通过,没听说过显示器影响主板自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北桥虚焊了,不稳定,所以有时没有U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桥虚焊造成的,多试几次看看有什么反应,还会出现无功电现象吗?

网友:
我也想不通,为什么那一台显示器,会影响CPU主供电,怪事!!!

网友:
AGP的不知道,PCI-E倒是有几个使能信号直接由SB控制,显卡影响SB而跑C1经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