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总是掉网怎么会是?

楼主(2011-01-19):
我家里面的网,每次开机3个小时以后就会出现掉网现象,我重做了系统以后还是那样,我还以为是猫坏了,于是叫电信公司的来换了个猫,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这个问题了,我郁闷。求高手指点
问题

网友:
散热不好,或者是网卡虚焊,个人看法。

网友:
先 确定一下 是网络问题 还是电脑问题 在 对症下药

网友:
值得考虑

网友:
自己花钱买个好猫

网友:
你为什么老觉得猫有问题了。你就从来没想过电话线有问题吗。想我有个朋友天气好时上网就没问题,一到刮风就老断线。是他家的电话线连到他家中间的线有接头,被风一吹就接触不好。你可以拿想电话听一下有没有沙沙的声音,有的话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对呀 我明天去换个电话线

网友(2011-06-16):
语音分离器看看。或者不接电话机,直接把线接到猫上

网友:
分离器有问题的话一有电话进来就会断网

网友:
电信不稳定

网友:
这个最好换光纤的。不过还有要看下要是定时都是三小时的话你注意一下三小时你都会运行什么东西

网友:
语音分离器换过吗?

网友:
估计就是语音分离器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