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兄弟在用EP1112A的编程器?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1-19):
今天新买回的编程器,EP1112A。
驱动,程序都装好了。还刷了NT68**的程序成功了。
但刷不了W78E65的程序。
选好芯片型号:W78E65 选好端口:COM4 然后点 conNect 提示 Open port failed!
应当是端口打开失败,但我的端口选择绝对是对的,COM4.看了设备管理器的。
哪位用过这个编程器的好兄弟,帮帮忙,是怎么回事?
谢谢!祝基地的每位兄弟新年身体健康,新年大发发发发!!!

网友:
没用过这编程器,我只有西尔特3000U。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00u,好东西。跟你的比起来,我的只是个玩具。

网友:
这种编程器早两年出来的, 只有一个烧录座, 烧录座只能烧NT68F63系列,这个型号没用过,看过说明书, ISP9.0我烧录成功过W78E65, 但必须带有BOOT码才能烧录, 品牌机上的W78E65不带BOOT码, 不能烧, , 即使能烧,也不能读写保存文件, 这种烧录意义不大, 要写液晶品牌机程序,要买一个一千多元编程器才有用

网友:
我用的是EP1130A,一般情况下很少用。。。。

网友:
你选的是串口首先要保证编程器上有模拟出COM口出来,同时MCU必须保证有引导码,否则是不可能ISP的,还有就是引导码与ISP烧写软件版本的匹配!

网友(点评):
再问一下这位兄弟,怎么保证编程器上有模拟出COM口出来?我真的不会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这么多好心兄弟的热心帮助。芯片的主引导程序是写了的。买的时候要老板写的最新的。
我重装了一下系统,才装完系统,第一次,连接,擦,写,校成功了。上在显示器上可以显示了。第二次,又出现同样提示,把USB电源线插另外一口子,重装一次驱动,重启一下,又写了一个。再写又出同样提示:OPEN port failed! 真找不出原因了,我装的SP3
的系统。不过还好,最起码让我写进去了。真的很感谢各位 ,谢谢!!!!!